如何把产品或者包材上面的LOGO单独转换成轴测图效果

楼主(2020-09-14):
各位圈内大神、师兄、师姐好!

      小弟在使用CAD时遇到了如下问题。我们客户要求我们用CAD做包装方式,用到的相关包材和方式都要描述清楚,

包括纸箱上面的印刷内容(唛文)。唛文上面一般会有“公司名称”、“纸箱尺寸”、“4防:防潮、防摔、防压等”,文字

方面的内容我可以通关旋转转换为轴测图效果,但是“4防的LOGO”不知道怎么单独转换成轴测图了,如下图如何实现。

大家在帮忙解答的时候注意一下:只能是单独的LOGO变为轴测图,不能影响其他图形喔!小弟知道3D图可以比较好

实现,但是小弟希望大家帮我用AUTO CAD的方式实现,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机械制图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制图基础。

大哥,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B:
能不能在3D软件里面把LOGO转好角度,再给导出CAD文件。

网友C:
见过有人画过管道的45°轴侧图(ISO轴测图),不过是用单线条表示管道,不是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在3D软件里面把LOGO转好角度,再给导出CAD文件。

3D是可以的,就是想用CAD一次性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有人画过管道的45°轴侧图(ISO轴测图),不过是用单线条表示管道,不是实体。

有具体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