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片加热测温装置设计

楼主(2020-09-14):
铜薄片70mm*70mm,厚度3mm. 想在下端一点处加热,在上端一点处测量温升情况,还需要记录时间。大概也就是5秒到10秒时间。加热温度在70-80度。想了一种用水浴来做,但是领导要求不用水浴。前辈们有什么好法吗?在此感谢了。

网友A:
可以用加热器?PTC、云母都行,可温控的

网友:
PT100吧,温度传感器。

网友:
领导还是有点头脑的

网友:
用水浴加热温度范围比较恒定,但是加热速度较慢,还要不但要加热水箱的设备还要水箱,占地面积大。可以考虑用电加热。测量倒简单,用西门子的s7-200plc(现在可能不叫这个名字)+文字显示屏+温度传感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
温度传感器或者热电偶

网友:
感应加热装置和电阻式加热装置这两个的组合,所述加热区还包括一加热腔,加热腔呈平板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加热器?PTC、云母都行,可温控的

您好,看到您回复试着采用PTC来做下,将小块PTC放置在椭圆位置,然后将片插入,准备采用尼龙做这个L型的件,您看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看到您回复试着采用PTC来做下,将小块PTC放置在椭圆位置,然后将片插入,准备采用尼龙做这个L型的 ...

我觉得用尼龙来导热有点亏啊,金属导热性好点,用尼龙可能热传导损失率有点多,但不清楚你需要测量热量做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尼龙来导热有点亏啊,金属导热性好点,用尼龙可能热传导损失率有点多,但不清楚你需要测量热量做 ...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想法,如果是空气传播加尼龙吧,你这样热设计损失挺高,你在上端传感探头估计测出来的都是正常大气温度,一般温升都是在腔体内部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想法,如果是空气传播加尼龙吧,你这样热设计损失挺高,你在上端传感探头估计测出来的都 ...

想改用电木做,PTC在片底部加热,然后片热传导至上部,看升高到指定温度所用时间。 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改用电木做,PTC在片底部加热,然后片热传导至上部,看升高到指定温度所用时间。 这样能实现吗?

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