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UG里的这个圆弧过渡怎么画?

楼主(2020-09-14):
如图,一个扭簧,直线段和扭簧要有R,扫掠前怎么做这条引导线?

楼主:
这个引导线的过渡段,应该是三维的。能做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做的,不过按你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不如直接在拐角的地方插入一个圆球,求和来得方便,差不多也是那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的,不过按你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不如直接在拐角的地方插入一个圆球,求和来得方便,差不多也是那个意 ...

桥接!!!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感谢这位兄嘚:千年独酌成了!

楼主:
再次感谢  千年独酌!

网友:
这需要做一个曲线倒R角,或者是3D曲线,再利用截面沿导寅线扫略。

网友:
是不是圆弧的角度太小,扫掠不能生成?把圆弧角度调大一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