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零件设计完如何分析强度

楼主(2020-09-14):
金属零件设计完如何分析强度,理论公式计算校核,还是有限元分析?

网友:
一般情况下,能计算就先计算,把结构设计出来,再用分析软件验证自己的设计过程。其实,在实际工作中,这两种方法是相互使用,也就是用用其中一种来验证另一种(相互验证)。

网友:
现在软件计算已经很发达了。手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太麻烦了,也很浪费时间。用软件直接来计算是很方便也很直观的。

网友A:
本末倒置了吧,楼主,根据强度设计零件和选材。
设计完成后的强度分析,应该算作校核吧。

网友:
最好是有限元分析,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其实简单的零件都是可以用3D软件来分析的,模型简化~材料设定~有限元网格划分~工况设定~载荷受力增加~分析结果运算。
以上其实就这种步骤,有点心思,两个月就能够运行。

网友:
推荐仿真分析。理论公式计算需要将实际工况作很大的简化,相对来说,仿真的结果更精确,现在一般的设计软件都带仿真模块,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末倒置了吧,楼主,根据强度设计零件和选材。
设计完成后的强度分析,应该算作校核吧。

好象当年学机械设计,教材里就是这个步骤

网友:
经验充足的人根据经验,安全系数留充足点,设计出来的机构基本上也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好高深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