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20-09-15):
各位大佬:
  关于环形导轨设计同步带轮,是如何调整同步带轮的张紧度

网友:
能把问题描述的具体点吗?

网友:
在增加一个张紧轮,来调节张紧

网友:
用张紧轮啊

网友:
看你要柔性的还还是刚性的,柔性的加弹簧可以自调节,刚性的加轴承调节座

网友:
这种机构都是标准的,很多可以直接选用的,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