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铰链的生产工艺,有长有短

楼主(2020-09-15):
请问下铰链的生产工艺,有长有短

网友(点评):
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这是折边刀口的模具?还是冲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这是折边刀口的模具?还是冲床的?

还有啊,这动画应该适合短的铰链吧,我们的都是长的,500多毫米,600多毫米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这是折边刀口的模具?还是冲床的?

楼主可以看一下完整的视频
https://v.qq.com/x/page/u05024j9ax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一下完整的视频
https://v.qq.com/x/page/u05024j9ax0.html

这是短的合页,一个一个的压,我们这种是长的

网友(点评):
长和短不是质的区别,仅仅是量的区别。

网友C:
针对一楼,我补充后工序的,铰链生产流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铰链的组装,铰链的组装说简单也不简单,它主要是通过铰链轴将两个铰链块连接在一起,但是轴安装好之后需要信两个铰链块可以自由灵活地旋转,不能有卡住的现象发生。所以如果安装之后有这种情况,就需要返修,这样会对铰链的生产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这款工业用承重铰链,如果安装不好,就容易导致二次安装时轴不能装紧的问题。需要一次安装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一楼,我补充后工序的,铰链生产流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铰链的组装,铰链的组装说简单也不简单, ...

是的,装配的问题也需要提前考虑好。一旦模具开了,就被动了
现在了解下来,折边机可以开刀口,复合刀口,先预折,再折圆

开冲压模具,要考虑模具大小,几个圆一卷

网友(2021-05-10):
2楼是做这个的吗

网友(点评):
并不是啊

网友(2021-06-17):
这个也能定制数控冲床模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