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求助帖

楼主(2020-09-15):
这玩意(变速箱里的一个零件)只有模型(不规则的)没有数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把他画出来。

网友:
出工程图?

网友:
导进来用特征识别。。。。。。

网友:
顺便说一下,重做一次没屁用。软件算法有差别,个别面很难做到完全一样。

网友:
要知道这玩意干啥的,那几个关键尺寸量出来就好了。

网友:
听说过有数字摄影测量技术可以测量不规则机械零件,并转化成D图,但工程实际中,没听说谁家在用这个技术。

网友:
放样加引导线

网友A:
多半是catia或者UG画出来的,建议还是导出工程图,然后标注尺寸,然后重新建模

网友B:
这种异性曲面的零件结构,如果要保证精度,只有采用逆向工程,扫描打点造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异性曲面的零件结构,如果要保证精度,只有采用逆向工程,扫描打点造型出来的!

好的,感觉要是画个大概没啥问题,要是想弄到原数据,感觉挺难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catia或者UG画出来的,建议还是导出工程图,然后标注尺寸,然后重新建模

嗯嗯,我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