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Si2Mn锻打后降低硬度

楼主(2020-09-15):
小白请教,60Si2Mn锻打后降低硬度,是做正火800-900度吗?最终硬度多少呢?

楼主:
主要硬度不好加工伤机器,现在想降低硬度

网友:
不是应该叫退火吗?这个碳含量不能用正火代替退火了,一般直接锻后快速球化退火,退火后硬度在HB270左右。

网友:
退火:750C-炉冷-HBS≤222
正火:830~860C-空冷-HBS≤302
淬火:870C-油-HRC>61
不同温度回火后的硬度值HRC: 150C-61,200C-60,300C-56,400C-51,500C-43,550C-38,600C-33,650C-29
常用回火温度430~480C,水或空气,HRC45~50

网友:
锻打后材料内部的一些微孔消失,材料变的更加致密,但不会引起密度很大的变化,所以硬度通常会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