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该底板可用什么材料

楼主(2020-09-15):
首先该设备的机架部分成这样(脚轮是设备整体调平后才装),由于是精密仪器设备,需要保证底下这块板的两个面平行度一定要好,因此就需要 二次加工面,板的厚度为20(改板大小为810x716x15)所以我想选用底板的材料,好加工且不易变形的,应怎样表面处理。中间承重9.7kg,内部四根铝型材大约总承重为16kg。小白求教
顺带几个问题
1、四周用钣金做面板,且是易拆卸,钣金可做到多厚,才不易变形(因为想直接通过螺钉直接锁在四周的角件上),也可以不要钣金,什么材料较轻且不易变形?
2、我的中间这块板也是要保证与底板的平行度,所以这个标定也是个问题?求教各位大佬们

网友A:
载重不大,铝板可以。本色氧化就可以。
中间可以不用型材支撑,可以选用登高的光杆即可。和上下配合的板,铣面处理,保证平行度(等高)。
四周可以简单的通过铰链做开门处理,采用亚克力板为门板5mm即可,简单方便。

网友B:
"由于是精密仪器设备,需要保证底下这块板的两个面平行度一定要好",你这个方案不符合你需要的要求,不能这样设计的。

网友C:
1.钣金钢件一般2mm厚就可以了,变形当然不可避免 2.这么大的板平行度难保证,建议在上面或下面的板上做个简单的可调的机构,比如几个螺钉顶起来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是精密仪器设备,需要保证底下这块板的两个面平行度一定要好",你这个方案不符合你需要的要求,不能这 ...

是啊 ,现在只能这个结构去调试下,保证平行度 ,其余交给中间平移台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重不大,铝板可以。本色氧化就可以。
中间可以不用型材支撑,可以选用登高的光杆即可。和上下配合的板, ...

我想问下铝板这个厚度一般可承重多大,这块板的载重可能会在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钣金钢件一般2mm厚就可以了,变形当然不可避免 2.这么大的板平行度难保证,建议在上面或下面的板上做个简 ...

有考虑过,会先在一个较平的位置调平调试的的,

网友D:
1、铝型材框架搭,还要求高精度,这个操作起来不简单了吧;
2、两块厚的板用铝板再加工,问题也不大,就是这么大块板,还要保证平面度,平行度,代价应该不小的;
3、四周钣金,t1.5/1,我觉得问题都不大,钣金你四周折边,再不行,焊个加强筋,强度都是够的。关于钣金和铝型材的连接,这个就更加容易了,铝型材有很多扣件可以选用,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铝型材框架搭,还要求高精度,这个操作起来不简单了吧;
2、两块厚的板用铝板再加工,问题也不大,就是 ...

好的 谢谢, 是啊 这块底板代价足足的

网友A:
载重这么轻,很薄的板子都可以。
如果是精密仪器,有一点要注意。
考虑到设备在运动中会有震动、测量有精度
那就是整体结构的稳定性。最下层的底板可采用厚一些的钢板。或者骨架采用管材焊接而成。
这里的道道很多,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也说不完。你可以查查有关方面的资料。

网友:
铝板就可以
你可能考虑的精度要求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铝型材框架搭,还要求高精度,这个操作起来不简单了吧;
2、两块厚的板用铝板再加工,问题也不大,就是 ...

t1.5/1这个材料能在详细点吗?对钣金件不是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重这么轻,很薄的板子都可以。
如果是精密仪器,有一点要注意。
考虑到设备在运动中会有震动、测量有精 ...

好的 有想过用方才焊接 但是底板变形量随之加大。所以现在先不考虑焊接方法

网友E:
做结构的基本机加工概念还是要有的,设备安装要求水平只需要保证安装处水平,也就是说一般都是做一些凸台处理来加工,你直接一个大板加工,那得花多大的代价呢?而且一般这种有水平要求的怎么会只安装滑轮,一般都要配合可调支撑座安装的。

网友:
二次加工面也没有这样加工的吧,建议上板做成四条腿高度可调,底板预留导轨安装位置,用百分表放在滑块上,边装配边打表,靠装配来保证平行度。

网友:
底下的底板用15mm的,承受9.7kg足够了,上下两块板装配后整体加工,保证上下面平行度,底板厚了可以增加稳定性和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t1.5/1这个材料能在详细点吗?对钣金件不是很了解

厚度1.5mm或者1mm的Q235A钢板喷塑,或者不锈钢板,或者其余什么金属板,或者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放其余什么板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结构的基本机加工概念还是要有的,设备安装要求水平只需要保证安装处水平,也就是说一般都是做一些凸台处 ...

是的  底板有做小凸台 ,这个脚轮也是两用的  可调节

网友F:
精密仪器你这个铝型材框架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密仪器你这个铝型材框架就不行

外四根铝型材主要想配合外边的板形成一个暗室, 内四根是起第二块板承重作用 ,那内四根如何做呢?

网友G:
建议框架用焊接,之前做过一个设备带视觉对位结构和你这个类似,用的铝型材,调好了送到客户公司就变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框架用焊接,之前做过一个设备带视觉对位结构和你这个类似,用的铝型材,调好了送到客户公司就变动了

可采取 谢谢提醒

网友:
板类都容易变形,可以通过筋的方法减小变形,筋可以焊接,如果是钣金可以压筋。

网友H:
底板两个大面保证平行度代价太大,建议上下平面局部保证平面度。钣金选用2mm的,大面可以滚筋或做加强,当然这具体要看你对变形的要求。

网友:
跟铝型材配用的,无法用钢板,适用于铸铝材质的厚板材。

网友:
15mm厚的钢板,两边磨削,平行度在0.1mm以内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固然管件焊接高于型材支架,
型材结构也常用于一些测量设备。
关键还是取决于你的精密设备的需求。
估计大家主意多了,你就乱了阵脚了。

网友I:
1、精度有要求,框架最好用方管焊接。
2、脚轮安装位置不对,应该放在四根支撑柱下面,由支撑柱直接支撑机台重量。你这样安装脚轮下安装板有变形风险。
3、板材常用的有Q235、#45、A5052等,你可以根据你的设备重量要求选择。
4、设备关键部件有平行度、精度要求时,最好不要直接装在安装板上。依靠调整安装板平行度来保证关键部件精度的方法不是不可以,但是这方式又笨又麻烦,还不可靠,后期变形风险大,安装板精度要求高,小厂子不一定能加工出来。你可以用20mm厚普通板材,表面精度要求适当降低,关键部件使用四颗高度调节螺母安装,依靠调节螺母来调节部件平行度,这样安装调节方便,还节省金钱,后期变形风险也小。另外,设备较大时,记得安装板中间要加支撑,通常大板安装跨度不要超过1米,重载、精密设备我一般跨度500~800mm左右。

网友J:
负重不大,还有支撑。主要是要保证整板的平行度比较麻烦。铝板或钢板加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负重不大,还有支撑。主要是要保证整板的平行度比较麻烦。铝板或钢板加工都可以。

钢板的话如何做表面处理呢?颜色会做成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底板两个大面保证平行度代价太大,建议上下平面局部保证平面度。钣金选用2mm的,大面可以滚筋或做加强,当 ...

好的  了解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然管件焊接高于型材支架,
型材结构也常用于一些测量设备。
关键还是取决于你的精密设备的需求。

是啊 没做过这种的。不过我会好好听取大家意见,在进行拿捏的。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I:
1、精度有要求,框架最好用方管焊接。
2、脚轮安装位置不对,应该放在四根支撑柱下面,由支撑柱直接支撑机 ...

1、外四根铝型材倒没有精度要求,主要是内四根,如果焊接的话保证不了平行度。
2、我脚轮的位置也是放在了内四根支撑柱下面。
3、底板用铝板氧化发黑会不会比钢板要好呢,毕竟好加工。如若是用钢板,在进行二次加工磨平是不是戴价会很大,还是跟铝板一样。还有一点,钢板应做怎样的表面处理呢?(底板颜色为黑)。
4、中间这块板是要支撑的,上边的四个部位安装的的零部件还是蛮重的。所以如果是可调节螺钉螺母,我找不到安装的位置。因为我中间板承重的四个位置对应的就是内四根支撑的铝型材。

网友I:
引用 楼主:
1、外四根铝型材倒没有精度要求,主要是内四根,如果焊接的话保证不了平行度。
2、我脚轮的位置也是放在 ...

1、我说的精度指的是设备的要求精度,而不是铝型材的安装精度。
     设备有比较高的精度要求,必然对机架的抗震性、抗变形能力提出要求,铝型材框架一般无法符合这个要求。
     除非你对整台设备进行严密的震动模拟分析、动态应力分析、以及机架的耐久性模拟。
2、脚轮位置我从图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楚,如果在支撑柱下那没啥问题。
3、铝板强度没有钢板高,但是重量很轻,如果你的设备有重量要求的话,我推荐你用铝板;如果用钢板,我推荐你用#45,
     表面处理常用的有:无电解镀镍(亮白,无反光)、镀铬(亮白,能反光)、发黑。
4、如果下安装板仅仅安装图上的设备的话,我推荐你直接用方管焊接机架。机架上,在设备对应的安装位置焊接四个安装凸起,
     铣平,使用高度调节螺母安装。上安装板直接安装。然后以上安装板为基准,调整下方设备水平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我说的精度指的是设备的要求精度,而不是铝型材的安装精度。
     设备有比较高的精度要求,必然对机 ...

1、请问下45号发黑处理能在具体点吗,之前我见过烤漆处理 结果效果不太好。

2、稳定性和抗震性会好好考虑的,焊接的话,达不到我的水平要求,除非是焊接完机架和小凸台,然后整体去加工。但是这也有问题 我要以哪个为基准去铣平这个小凸台3、其实我的设计思路就是想像搭积木那样 保证下方底板的水平 进而保证第二块板的水平,在往上还有块板 我没画出来,也就是说我整个系统就是要保证3快板表面的平行度 一定要好,至于其他要求倒不是也挺高。
谢谢您的意见

网友I:
引用 楼主:
1、请问下45号发黑处理能在具体点吗,之前我见过烤漆处理 结果效果不太好。

2、稳定性和抗震性会好好 ...

1、发黑处理原理就是让钢材表面产生一层致密的氧化层(四氧化三铁),以达到防锈的目的。发黑的工艺有好几种,但是一般你在图纸上标注发黑,供应商就知道怎么做了,具体工艺你可以不用了解到非常详细,因为不同供应商使用的工艺有可能不一样,但效果大致相同。
2、一般焊接机架,表面许做烤漆处理。机架与安装板连接处,一般要绘制20mm高的安装凸台,这个凸台加工商在焊接时一般会焊接至少25mm厚。焊接完成后进行烤漆处理,烤漆完成后,机架会上大型龙门铣床,一般先铣削与脚轮的安装面,然后以此面为基准,铣削安装凸台,将凸台铣削到图纸尺寸,同时保证所有凸台面平行度符合图纸要求(一般能保证5个丝),并打安装螺丝孔。
所以你不用担心安装面的精度问题,其他地方焊接件确实精度较低,但是安装凸台位置的平行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板的话如何做表面处理呢?颜色会做成黑色

钢板的表面处理有很多(电镀、热处理等)。这个要先加工好,直接电镀就好。

网友K:
你做的设备和我有点类似,首先45#做精密设备面板不能发黑,发黑层一般均匀性和耐久性都不够,用镀镍或者镀铬为佳。另外,这种高精度的直接用型材不行,型材是用螺母锁起来的,时间久了或者运输后框架会变形。一般推荐焊接的方通架,把板子锁在方通架上,外面再加铝型材作为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做的设备和我有点类似,首先45#做精密设备面板不能发黑,发黑层一般均匀性和耐久性都不够,用镀镍或者镀 ...

能大概发一下你的设备机架部分吗?参考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发黑处理原理就是让钢材表面产生一层致密的氧化层(四氧化三铁),以达到防锈的目的。发黑的工艺有好 ...

你好,我想知道这个焊接机架是个怎样的,有没有类似结构或是3d图,不好意思,理解得有点吃力,想象不到结构。不过我挺好学的,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知道这个焊接机架是个怎样的,有没有类似结构或是3d图,不好意思,理解得有点吃力,想象不到结 ...

这是我在之前一个帖子下面发的图

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806106-3-1.html

这个设备大板跟焊接机架的结合处有50mmx50mm,20mm高的安装凸台,下面安装脚轮的板(白色)同样也是焊接的。这个脚轮板跟凸台就是最后需要铣削的地方,整个机架需要保证精度的就只有这两个地方。
有时候供应商会先铣削安装凸台,然后整个机架翻过来,然后再焊接脚轮板。但是这个顺序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机架跟大板结合的位置是能够保证精度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我在之前一个帖子下面发的图

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806106-3-1.html

受教啦 我先带着问题学。后续不懂的还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评论区受教了

网友:
为何不用薄的Q235

网友:
评论区厉害,学习了,感谢

网友:
用铝板比较合适,但是你这个结构根本没办法保证上下两个面的平行度

网友:
钢板周边下沿铺设防震棉,使用Q345B碳钢板焊接平面后正反面铣床加工,钢板前期下料可开N多个小孔,释放加工变形应力。平面度加工需保证。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是我在之前一个帖子下面发的图

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806106-3-1.html

谢谢分享,再请教下您
这个设备是有在外侧做了密封处理吗,我现在打算用这种结构试一下,不过有防尘防水气的要求,因此要加密封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谢谢分享,再请教下您
这个设备是有在外侧做了密封处理吗,我现在打算用这种结构试一下,不过有防尘防水 ...

有用密封胶条密封。但是你如果有防尘防水要求最好换成独立的密封电控箱。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有用密封胶条密封。但是你如果有防尘防水要求最好换成独立的密封电控箱。

您好,方管的选型可以建议下吗,设备重量大概在100KG左右,长宽700mm左右,方管选用40*40*4的合适吗,是否可以选更小一点的方管(因为尺寸有要求的原因),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您好,方管的选型可以建议下吗,设备重量大概在100KG左右,长宽700mm左右,方管选用40*40*4的合适吗,是 ...

这种规格的方管没问题。

100KG的负载对于焊接方管机架来说算是比较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规格的方管没问题。

100KG的负载对于焊接方管机架来说算是比较轻的。

好的,谢谢

网友L(2020-11-11):
引用 网友I:
这种规格的方管没问题。

100KG的负载对于焊接方管机架来说算是比较轻的。

您好,整机目前预计做成图示,上层对平整度和微量形变会敏感,像按照您之前的设计,做凸起再铣平,并且在中间再焊两个方管,增加接触面,防止微量形变,想请教下您,看是否有可以改善的地方按您的经验,初次做整机,请多指教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您好,整机目前预计做成图示,上层对平整度和微量形变会敏感,像按照您之前的设计,做凸起再铣平,并 ...

可以在图上标注下移动平台的安装位置,以及需要跟移动平台平行的面是哪一个吗?

你的图上的面比较多,我没法分清哪几个面是有精度要求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您好,整机目前预计做成图示,上层对平整度和微量形变会敏感,像按照您之前的设计,做凸起再铣平,并 ...

你发的文件版本太高我打不开,我的才2018版。
你如果要发的话可以发STEP这些通用格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可以在图上标注下移动平台的安装位置,以及需要跟移动平台平行的面是哪一个吗?

你的图上的面比较多, ...

您好,我在PDF工程图里做了大概的描述,您可以看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你发的文件版本太高我打不开,我的才2018版。
你如果要发的话可以发STEP这些通用格式。

我增加了IGS和STp的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增加了IGS和STp的格式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您好,我在PDF工程图里做了大概的描述,您可以看下

或者上安装面不要用凸台,直接用固定条

网友:
非常感谢,我昨天改了一下,不过还没有画完,到时候再看看,可能还要请教下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或者上安装面不要用凸台,直接用固定条

您好,我大概绘制了一下图纸,有些地方在请教下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或者上安装面不要用凸台,直接用固定条

不好意思,浪费你很多威望下载~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您好,我大概绘制了一下图纸,有些地方在请教下您

1、方管机架直接攻M4、M5螺纹来安装不受外力的钣金是没问题的,特别是选用的方管有4MM厚,就算攻M5的螺纹,理论上有5个螺牙,除去倒边,还剩3~4个牙,用来安装不受力的钣金是没有问题的。螺纹紧固一般认为有5个实际作用螺牙就可以紧固部件,安装不受力的外观钣金的话,牙数可以适当降低。
2、上安装板使用固定条焊接后再铣平没有问题,这也是承受力最好的方式。
3、我现在机架侧面封板固定,用的是上边缘用两个磁铁门吸吸住。这样可以随时取下封板检查,安装也方便。如果你对侧面封板没有密封要求的话可以这样做。如果有密封要求,建议参考密封电控箱的结构,具体可以到MISUMI搜索“控制箱”。
4、如果组件有受外力,有运动机构的话,建议追加凸台,或者焊接固定条。如果组件只是“挂”在机架上,要求也不高的话,直接机架攻M5牙锁紧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1、方管机架直接攻M4、M5螺纹来安装不受外力的钣金是没问题的,特别是选用的方管有4MM厚,就算攻M5的螺纹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