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原理图有什么作用 油缸上用的

楼主(2020-09-15):
这个阀块油缸上有什么作用, 我看不懂,请教诸位大神  谢谢

楼主:
自己顶,太简单了吗?  对我好难啊  还有那个田字什么意思  谁说说,稍后我发完整图纸

网友:
是不是起背压作用?在油缸活塞杆伸出和退回时形成一定的阻力,起缓冲作用。

楼主:
哦 有道理  谢谢  请问那个田子  是通还是断  没接触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有道理  谢谢  请问那个田子  是通还是断  没接触过这个

是不是表示压力表的位置

网友(2022-04-07):
不太看的懂,没后续大佬了吗

网友:
增加威望

网友:
这是个逻辑阀,查下逻辑阀的原理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