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弹簧切线画法

楼主(2020-09-15):
两个弹簧螺旋管通过切线(直管段)连到一起,咋画?谢谢指教!!!

网友:
你是要什么图,二维图还是三维图,三维你用什么软件

网友:
能说的具体点吗,你是要二维图还是三维图,三维你用什么软件

网友:
不管那种3D软件,都有命名能建螺旋线的,两者交接在一起后就能够造型出弹簧。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要画三维图,用SOLIDWORKS2018画。画弹簧可以,但是不会画多出来的直管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