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一个套筒,10号钢,需要热处理

楼主(2020-09-15):
目前有一个产品类似一个套筒,10号钢,需要通过热处理,不知道是否能通过何种热处理能将屈服强度降低到235以内,麻烦群里的朋友支持一下,给一些建议。

备注:因为前期项目原因,采购了很多的线材,导致不能通过钢材热处理的方式解决此问题。

网友:
线材热处理也简单

网友A:
10号钢本身的屈服强度>205MPa,没到235呢

网友:
10号钢材的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335
屈服强度 σs (MPa):≥205
伸长率 δ5 (%):≥31
断面收缩率 ψ (%):≥55,
硬度 :未热处理,≤137HBs,
试样尺寸:试样尺寸纵向25mm

网友:
加热, 屈服强度立刻下降。热成形可以有效降低屈服强度。, 用含碳更低的钢材以及热轧退火板。

网友:
并且这种钢,根本没办法通过热处理加强,化学处理(渗碳,渗氮)除外。

网友B:
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降低屈服强度?你是不是要降低表面硬度又不能有大的变形?有个名词叫软氮化,可以考虑表面低温碳氮共渗,相对热处理变形也要小一些,硬度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号钢本身的屈服强度>205MPa,没到235呢

因为线材做完后,还要机加成型,屈服应该有上涨,目前我们查到应该都超过300-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降低屈服强度?你是不是要降低表面硬度又不能有大的变形?有个名词叫软氮化,可以考虑 ...

是的,我们的国外的同事目前的工艺是装配,他们不希望改变他们的加工工艺,所以希望采取热处理的方式降低硬度但又不能有大的变形,之前是考虑采用退火、回火来降低产品硬度,但是因为本来就很低了,都是HB的级别了,压根退不了,现在才提出来降低材料屈服强度,担心测试N次浪费时间,才求助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