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图中车子怎么从五米高的地方弧形运动下来?谢谢!

楼主(2020-09-15):
大家好!图中这个车子怎么从五米高的地方弧形运动下来?之前的结构因空间问题,取消了。有没有其他结构,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挂在弧形导轨上?说实话完全没看懂!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设计条件?

网友:
弧形轨道,我们隧道挂防水板就用这个办法。

网友:
可以类似很多堆高车一样,采用槽钢做导向槽,限制导向滚轮运动即可。
你这个可以采用钣金折弯加工,做导槽。链轮链条做传递。
当然你没有说你的精度要求等信息,我这个建议可能比较粗犷。

网友:
导轨需要,加上减速装置。不知速度多大?低速好控制,高速还有电气协助。

网友:
都不知道楼主描述的时个啥样的车,有多重,有没有动力,弧形面又是什么样的,空间上有没有限制。。。。。。。。
所以,如何提问,并让你的受众理解你的具体情况,很重要。

网友:
加导轨吧,除非掉的过程刚开始有个水平力让他形成平抛运动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选用圆弧型导轨,下降的时候可以用重力来实现,上升另外增加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