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的滚筒线电机负载计算和同步带安装要求

楼主(2020-09-16):
料盒重19㎏,滚筒直径50mm,包聚氨酯,单个3kg,长250,有大佬帮忙算下电机转矩大概多少,速度不管(调速电机)。还有同步带没有张紧的安装要求,带间距100

网友:
速度和质量决定功率,这位同志不管速度,只看质量是不行滴

网友A:
19kg  不管速度,50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kg  不管速度,50瓦就行了

优秀,50W????你用的是灯泡吧

网友B:
不是求转矩嘛,咋都在算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求转矩嘛,咋都在算功率

功率与速度,转矩这三者是有关系的。

选择电机,必须知道物体移动速度或者拖动物体的转矩。

网友:
加减速也需要考虑,毕竟启动时所需的扭矩是最大了的。

网友(2021-08-1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否分享下结构

网友:
必须要有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