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刀对刀和切对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9-16):
请教,加工中心的换刀时间,刀对刀和切对切,有什么区别?

网友:
数控机床不同,所代表的换刀系统不一样,刀对刀一般是有刀库系统(需更换旋转主轴)的机床,换刀位置固定,一般机床为给G28 Z0 Y0,即抬刀到安全坐标点才开始换刀指令。切对切,应该是指切削对切削把,一般是旋转刀塔(类似于数控车床旋转刀塔,加工中心也有旋转刀塔),换刀点为远离干涉的地方(一般也是固定的参考点)就可以换刀

网友:
切对切是不是点对点的意思???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17 18:33切对切是不是点对点的意思???
刀对刀好像是点对点,但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