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托辊直径及间距请教

楼主(2020-09-16):
直径32mm的两个圆代表的是两个同向同速旋转的动力托辊,直径26.5mm的是圆筒形工件。通过摩擦力带动圆筒形工件旋转。请大神指点下该如何设计动力托辊之间的间距。

楼主:
望大神讲解,指导下小弟该如何设计和计算驱动力。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我的确做过这个。完全摸索着做。
有几个点要注意:
1,辊子的速度,速度越快,负载越轻,负载容易跳(原因和两个辊子的平行度有关)
2,辊子的表面硬度和材质,有关摩擦力的
3,载重的大小,载重越大,角度应该越大。否则会因为摩擦力大的原因,挤入两个辊子中间,导致辊子变形或负载挤破
4,辊子的长度。长度越长,角度越小,负载越重,就容易出现问题。
5,个人建议,角度应该大于30°以上,小于45°。当然这些都和上面的几点有关系。
没有理论数据支撑,仅仅经验而已。大家可以互相探讨

网友:
|gxs20601发表于 09-16 17:09我的确做过这个。完全摸索着做。

有几个点要注意:

1,辊子的速度,速度越快,负载越轻,负载容易跳(原因和两个辊子的平行度有关)

2,辊子的表面硬度和材质,有关摩擦力的

3,载重的大小,载重越大,角度应该越大。否则会因为摩擦力大的原因,挤入两个辊子中间,导致辊子变形或负载挤破

4,辊子的长度。长度越长,角度越小,负载越重,就容易出现问题。

5,个人建议,角度应该大于30°以上,小于45°。当然这些都和上面的几点有关系。

没有理论数据支撑,仅仅经验而已。大家可以互相探讨

层主很专业,分析的很单位,给赞!!

网友(点评):
过奖了,仅仅经验而已。我们的转速很慢,4r/min.没有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
两个辊筒之间的空隙,该间距的选定取决于很多因素,如
输送物品的长、宽,高;每一个输送单元的重量;输送物的底部状况;辊子的长度,壁厚,直径等的。

网友:
个人想法:
1、棍子根据材料,管径,壁厚以及其他参数是可以计算出承重;
2、理想状态下,不负载,可以计算出圆筒工件给予辊子的力,也就是重量,因为有角度肯定是给予的重量不同;
3、再思考工作时,带负载,加上圆筒工件自身的重量,基本算是辊子的承重;
4、根据最后的计算结果,圆筒工件+负载的重量<辊子的承重,最后需要调整角度,留点余量;
5、至于辊子运转速率,这个就不知道怎么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