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尺寸链的封闭环

楼主(2020-09-16):
   准备将59尺寸不要,怎么转换成101的公差?

网友A:
你想不标注59,通过增加标注101来达到控制59(0  -0.15)的目的?

如果是,此时59就是封闭环。

但是,封闭环的公差带宽等于组成各环的公差带宽之和。两个21的尺寸公差就有0.2了,已经大于0.15,101就没有公差可分配了。

此时只能收紧21的公差,比如21(0-0.05),101给0.05的公差带宽度,59的公差带宽刚好0.15
此处仅讨论公差带宽度的分配,不考虑0.05的公差是否具备工艺性

网友:
目测是不可能的,封闭环的公差等于组成环的公差总和。按你的想法,想通过101,21 尺寸来保证59这个尺寸的公差,那么59就是封闭环,它的公差只有0.15,要被分配到101和两个21尺寸上,但两个21的公差已经有0.2了,这样造成101尺寸根本没有公差了。
如果想保证,必须将21的公差限制到0.05以下。。

网友:
讲的清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不标注59,通过增加标注101来达到控制59(0  -0.15)的目的?

如果是,此时59就是封闭环。

没有考虑过压缩21的公差,所以一直无法定101公差,受教了!!!

网友:
因各尺寸环的误差的最终结果都反应到封闭环上 ,所以,封闭环的特点是不标注尺寸,大致有这个特性。

网友:
101也就是没有标公差的那一个是封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