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和PA65热铆粘焊头问题?

楼主(2020-09-16):
最近在尝试对PA6和PA66(尼龙)材料进行热铆,但是在热铆后,材料完全粘在焊头上,尝试在焊头上喷脱模剂,但是没有效果。请问还有其他什么好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用过PC热铆,还是很好的。PA没有试过。

楼主:
PC的我也试过了,完全没问题,最近在验证不同塑料材料的热铆可行性,卡在这个材料这里了。

网友:
任何连接技术,焊头都是始终会有粘接材料的可能,包括我们汽车行业中金属板件的连接,我们常用的解决办法是用专用的电极头修理工具,给他打磨修整好。

楼主:
您的意思时焊头的光洁度不好,导致的吗?

网友:
处理起来比较贵,有一个专门的功能模块叫做后热压,热压完成之后防止粘刀,但是我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具体效果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