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件公差标注

楼主(2020-09-16):
各位大神,最近做一个工装,机芯为直径3mm的标准件,3的公差比较标准,外壳为注塑件,上方孔为3,该怎么标注公差?否则不同批次±0.1,放入机芯后不是小就是大。

网友A:
根据工件配合精度的需要来选择公差带

网友:
看塑料模具的精度要求。尺寸3的最高精度,可以做到+-0.05

网友:
我会放单边0.02的间隙。

网友(点评):
1.查询手册。2.根据产品实际配合。3.加上自己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工件配合精度的需要来选择公差带

注塑件的公差取法是否与加工的金属零件一样?注塑是直接注塑成型的吧?如果还要在设备上加工一刀,那按照加工件取公差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工件配合精度的需要来选择公差带

配合公差带±0.02,但注塑件精度达不到啊

网友:
注塑塑料件参考的一般标准公差是GB-T 14486-2008 塑料模塑件尺寸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塑件的公差取法是否与加工的金属零件一样?注塑是直接注塑成型的吧?如果还要在设备上加工一刀,那按照 ...

公差带的精度要求是可以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