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零背隙的精密减速结构

楼主(2020-09-16):
    三共RollerDrive产品结构上输入部分采用精密凸轮轴、输出部分为滚针轴承配合输出转台结构。对输入凸轮与滚针轴承进行了良好状态的的预压调整,完全消除了会影响设备运行的窜动间隙,使整个传动结构实现了零背隙的机械传动特性。装配在输出转塔上的滚针轴承作为整个结构中的内部传动部分,以滚动摩擦形式在回转过程中输出扭矩,使得零背隙,高精度,率以及低磨损得以实现,可以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长期、稳定的使用。高精度、零背隙的Roller Drive传动结构配合灵活的伺服驱动系统展现出究极完美的特性。可搭配主流的伺服电机,弥补了凸轮分割器转位工位数固定的缺点,可在任意角度任意位置实现高精度的定位,柔性更强。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样本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样本啥的

有的啊,怎么发你

网友B:
零背隙一般都有间隙消除的调整机构,这个似乎不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背隙一般都有间隙消除的调整机构,这个似乎不可调。

您说得对,这个是我们转台的内部结构,装配的时候再弧面凸轮的两侧会装有偏心法兰来 调节弧面凸轮与滚针轴承之间的预压力来消除背隙。

网友C:
有没有在实际中具体的应用?把样本直接发附件就行。

网友D:
楼主这个是什么品牌,中文念什么?我只认识谭兴,谭佳,德川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什么品牌,中文念什么?我只认识谭兴,谭佳,德川这些。

我们的品牌叫三共,三共是零背隙滚子凸轮结构的鼻祖,台湾潭子、潭佳、德士、德川都是仿三共的,包括分割器和伺服转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在实际中具体的应用?把样本直接发附件就行。

有的,应用很广,我给您发一个通用转台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