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下图这种结构,旋转气缸上的薄型气缸旋转180°,气管有什么好的安装方式吗?

楼主(2020-09-16):
大家好!下图这种结构,旋转气缸上的薄型气缸旋转180°,气管有什么好的安装方式吗?怕老是转,把接头给拧出来。谢谢!

楼主:
气管接头在这里,这个留的气管要挺长的。

网友:
没整过这个,见过那种可以360°能旋转的快拧接头的。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网友:
搞设计的,不能什么事都要顺着去想,很多时候还得倒着去想。

比如你这个,你就先设想已经插上去气管了。

然后你会发现,接头的型号不对、需要扎带、需要打孔穿气管。。。

网友:
这个 没啥担心的,气管留长点,足够夹爪转动就可以。

网友:
旋转90度,可以中间固定。气管适当留长些。

网友:
土豪?去网上下了套图纸生产,没整明白,然后上这儿询问,有一大把好心人帮你哈。你家设计人员死哪儿去了

网友:
气电滑环360度  可以考虑下

网友:
我赞同4#的意见。
这种使用方式,走气管,没有多好的方法。
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用螺旋气管

网友:
建议看下机器人上的手抓,我做的机器人上的手抓就是摆缸加夹爪,然后夹爪的气管从摆缸的中间走,就可以了,夹爪气缸安装板上铣槽,夹爪气缸的气管从安装板上走,穿过摆缸孔,妥妥的。

网友(点评):
这种方式挺好的

网友:
加旋转接头的同时增长气管长度,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方式

网友:
弹簧管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旋转气缸中间有孔的,薄型气缸的安装板上面开个让位过气管就好

网友:
可以增加一个气路滑环。

网友:
使用铰接式(可回旋接头)

网友:
180度怕什么,接头处的气管固定住,后面放长点,让它两边甩怕什么

网友:
做个支架  把线固定好  把线固定到安全位置摆动就好   这个难避免的  不要纠结

网友:
从旋转中心走出来,气缸需要看看合适的

网友:
SMC 360度高速管接头了解一下

网友:
转台气缸中间是空的,可以走管线,楼主最好是把滑轨架起来。

网友:
能中间走管最好。如果实在不能中间走的话,用螺旋气管,在摆缸上多缠几圈。你要转一圈就要缠两圈甚至三圈。最好穿波纹管。

网友:
这是问题吗?

网友:
这个气管留长点,远端再用个360度气动旋转接头,这样气缸无论是往复转还是一个方向旋转都不会出现缠线问题

网友:
不要把管子拉得太紧了,多买几个旋转接头,做备件。

网友:
一般都是气管留长,然后缠绕管包裹起来,只要保证旋转过程中不干涉就好了

网友:
气动滑环

网友:
气管留长点就行了,够转18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