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间距的计算

楼主(2020-09-17):
像这种两同步轮间距固定(滚筒间距100),无张紧调节的,间距怎么样才算合理。两轮是s5 20齿,同步带300长,间距刚好100。有大佬解答下吗。我现在查资料300长的同步带中心距±0.23,我把滚筒间距放到100.3,是否合适

网友:
算节圆周长和2倍中心距长度就行了。

网友:
用链条,同步带理论尺寸算出来不准,没有涨紧行不通,链条好一些。

楼主:
|1522725535发表于 09-17 13:35用链条,同步带理论尺寸算出来不准,没有涨紧行不通,链条好一些。

有无尘无油污要求,不然直接用皮带了

网友:
建议放到101中心距 不然同步带会有一边松边

网友:
滚筒不都配链条吗?
你用同步带莫不成有精度要求?

网友:
告诉你个小窍门,全部按照标准做,就是螺栓孔哪里加大0.2即可,比如M10螺栓,通孔加工成10.5-10.7
怕松的话安装到位打销钉定位

网友A:
100就好。间距大了,安装都装不上不去的;间距小了一点点,传动的力小,短一点点也是可以的,传动的力不是靠摩擦力来的嘛。间距公差在一定范围内就好。
只是奇怪,按图看,你这个只是2个轮之间传递力,与第三轮之前不需要传动的吗?

网友:
说实话我本来打算用同步带滚筒线来着,后来还是放弃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我用的多楔带传动。样本上都会给一个中心距范围。多楔带也不是什么长度都有的,有一个长度系列。
一般这个问题样本上都考虑到了。话说,你这是哪个厂家的样本。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9-18 21:38说实话我本来打算用同步带滚筒线来着,后来还是放弃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我用的多楔带传动。样本上都会给一个中心距范围。多楔带也不是什么长度都有的,有一个长度系列。

一般这个问题样本上都考虑到了。话说,你这是哪个厂家的样本。
misumi提供数据也是一样的,这样传动电机负载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就好。间距大了,安装都装不上不去的;间距小了一点点,传动的力小,短一点点也是可以的,传动的力不是 ...

头尾交错传递动力的

网友:
100毫米可以型的,同步带齿数也需要合理,这样才能实现松紧适宜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