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角度的长边和短边

楼主(2020-09-17):
这是个圆环样的工件,因为要通过2768采公差,所以要判定哪条是短边,我的理解是蓝色那条,请问这个理解对不对

网友:
应该是蓝色的没错,结合角度尺寸的标注,其余也没有合适的啊。。。

网友A:
什么2768,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2768,不太明白!

iso 2768-1,线性尺寸公差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