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输送水和清洁剂混合液的不锈钢管路用哪种不锈钢材料比较合适

楼主(2020-09-17):
输送水+清洁剂介质的不锈钢管路用304、316、316L哪种不锈钢材料比较合适?
输送46#液压油的用哪种比较合适?

网友:
清洁剂具体是什么物质?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17 15:13清洁剂具体是什么物质?
不好意思,不清楚清洁剂具体成分组成

网友:
那我建议你先找些304、316、316L的区别看看。

网友:
液压油上面几种不锈钢都可以。清洁液的话要做浸泡实验。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17 22:25液压油上面几种不锈钢都可以。清洁液的话要做浸泡实验。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不客气。正常来说,介质的腐蚀性不明确的话,管材、管件、密封件、焊料和焊接成品(如果有的话)……都要做耐腐蚀试验。

网友:
肯定是牌号越高性能越好啊。

网友:
304
是大家最常见的不锈钢,包含铬和镍,导电性和导热性不如碳钢,但耐腐蚀性更强。304也有多种型号,如304H,强度最好;304L,焊接时无敏化;304 加工性最好。
303
的最大优点是在提高加工性时还能保证良好机械性和耐腐蚀性,因为需要特殊设计,因此多用在机加件中,如螺母螺栓螺丝、电器开关柜组件、齿轮、轴等。
316
仅次于大名鼎鼎的304,是304的低碳版本,因为含有钼和少量的硅,因此对氯化物(盐)和还原性酸(如硫酸)的腐蚀性更强,多用在化学、石化、食品加工、制药设备、废水处理、海洋工程、沿海建筑中。
416
第一种可自有加工的不锈钢,具有出色的加工性和耐磨损性,且具有磁性,多用在小型工件,如螺丝螺母螺钉、齿轮、阀内件、轴等。

关注奥拓福水刀公众号,《切割过那么多种金属材料,你知道他们的区别吗(一)碳钢、铝合金、不锈钢#老师傅带你飞#》还有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