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怎么看数控车床好坏

楼主(2020-09-17):
各位大佬好,本人从事CNC加工行业不久
求知怎么看一台CNC,钻攻中心,加工中心等机床的好坏?
主要看导轨和电箱等方面的问题
因为经常听行内人说好不好看看电箱有没有少东西,或者看看导轨有没有拉伤之类的。
新人求行内大佬指点!

网友A:
问价格,问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价格,问厂家……

我问的是旧机怎么参考价值……
虽然这个也没错但是感觉没到点子上啊大佬

网友:
不知道,不过汽车好像一年去掉百分之十,其他特殊情况另算。

网友:
刚从事这行就能决定工厂买什么机床了吗

网友:
怎么看都不如找内行试车,允许的话按国标检验标准,核心的项检上几项。。

网友:
看电柜内各种继电器的品牌,主轴,伺服电机,轴承,导轨,丝杠的品牌,然后再看加工精度

网友:
数控机床首先要确定的是刚性,刚性一定要好,然后是看不见的部分,像丝杆,轴承,丝杆轴承控制着你加工的精度,所以要好的才行,现在市面上鱼龙混珠,品牌的机床也不一定好,而且品牌自身就是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