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吴彦祖,防锈材料给支个招吧

楼主(2020-09-17):
方形水槽,长期70度水浸泡,目前是用304或1023碳钢,水槽焊好后喷漆,问题是漆容易起皮,底部螺纹孔处容易生锈。
铝材质焊成水槽无法氧化,就没用铝材质,各位吴彦祖有没有好的建议,在此谢过。

网友:
你这钢、铝都用了都不行,直接用铜吧不要闲贵

网友(点评):
主要是焊接处和螺纹处生锈,用铜不现实哈哈哈

网友:
厨具,水壶很多不是用的304吗?这么容易生锈?

网友:
用316不行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没试过

网友:
对螺纹和有焊缝位置进行防锈处理,储水用304没问题。

网友(点评):
防锈处理具体是?

网友:
咋这个社区的都变吴彦祖了,这是受了啥刺激

网友(点评):
感染了快抖的毛病,样本空间极度贫乏,认知发生了偏差,以为帅的只有吴彦祖,其实帅有个P用,例如某外星人。

网友(点评):
一句调侃的话就搁着杠上了?你咋不说说防锈的好方法呢?

网友(点评):
吵什么吵,既然是调侃的话,你干嘛也杠上了。我就好奇你干嘛叫吴彦祖,咋了。谁叫我现在周围全是吴家的,民警姓吴,网格姓吴,我以你跟他们有纠葛。

网友:
304不锈钢

网友:
金属不行  非金属呗   尺寸没限制  买个加热浴缸 妥妥地

网友:
低端点儿的换个材质,高端点儿的用船舶漆。

其实焊接处精细处理一下是不会起皮儿的。螺纹可以考虑用非金属嵌套件

网友:
“主要是焊接处和螺纹处生锈”,说明不锈钢304材质是没有问题的。焊接打磨后,酸洗钝化处理试试。

网友:
用好的304焊丝

网友:
焊接的地方生锈,那是因为焊丝焊接经过高温后,材质发生了变化,焊缝的材质已经不是304不锈钢了

网友(点评):
那该怎么优化呢

网友:
螺纹处用铜接头。

网友(点评):
只要问题是焊接处生锈

网友:
不是有不锈钢螺丝吗,那个水下会生锈吗,不知道没测试过

网友:
304就不要再喷漆了。
如果是大罐,重点是大。就是用环氧树脂。类似于AB胶,双组分。搞锅炉的知道这个,电厂拉什么的,你咨询一下。

网友:
在水中长期浸泡最常用的防腐方法有:镀锌(热镀最好)防腐、涂树脂进行防腐、防锈漆加沥青漆进行防腐。

网友(点评):
这种容器型的焊接件好镀锌吗?一般的小零件是好镀锌的

网友:
你都用不锈钢了,还做什么防锈啊。在螺纹,焊接处涂点防锈漆就OK了

网友(点评):
问题是,防锈漆经过长时间热水的浸泡,会起皮,脱落,生锈

网友:
吴彦祖是什么梗?

网友(点评):
虎扑步行街的梗

网友:
内涂塑处理,参考船用海水管道

网友(点评):
涂塑不行,底部有加热片,有个100多度呢

网友:
用316吧 哈氏合金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这个焊接后,焊缝处的组织业绩改变了吧,估计还会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