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固件打好后,如何能保证其复核扭力达到原始扭矩的90%或以上?

楼主(2020-09-17):
碰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扭力打完之后,过一段时间,发现其复核扭力达不到90%,有30-40%达不到,可能只有85%
就比如说我打的是24Nm,有一部分就是达不到21.6Nm以上,可能只有20-21Nm
产品如图所示。
螺丝打下来,经过Trep三层垫,平垫,和黑色的FR4垫,再往下打到绝缘盘之后,最后到达下面的客户对手件。

求问:
1,请问从工艺上去进行改进可以吗?(结构上很难变化,考虑到绝缘等因素,不能是纯刚性连接。)
2,复核扭力打到90%的标准,这个有国际标准吗?有没有一些标准

网友A:
这种结构正常安装的时候就是需要多次紧固,最终紧固到预期的力矩值。

网友B:
把软垫片去掉,换成刚性垫片或者把软垫片减薄,再打扭矩,停30秒,稳定之后检测,看看能衰减多少?刚性连接扭矩衰减小。FR4垫片是为了绝缘吗?

网友:
建议楼主要区分对待,动态和静态不同,测量结果也会有较大差异。
动态扭矩,紧固件在被紧固的过程中测量得到的最大峰值。扳手和动力工具都可以施加动态扭矩,动态扭矩是在紧固的过程中测量的。动态扭矩所产生的轴向预紧力满足工程上对预紧力的要求。
静态扭矩在一个紧固件被紧固好之后,将其在拧紧方向上继续旋转的瞬间所需要的扭矩。静态扭矩是在紧固之后测量的。静态扭矩标准用来监控生产过程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正常安装的时候就是需要多次紧固,最终紧固到预期的力矩值。

谢谢魍者。像这种结构的话,下面是有多层垫片,可能会有蠕变。而且底下还有绝缘塑料件,应该是会有塑形形变,会影响重复扭矩。

魍者,你多次紧固的话,最后的重复扭矩能达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软垫片去掉,换成刚性垫片或者把软垫片减薄,再打扭矩,停30秒,稳定之后检测,看看能衰减多少?刚性连接 ...

对,FR4垫片是为了绝缘,不能用金属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FR4垫片是为了绝缘,不能用金属件。

能不能用那种包覆垫片,里面是刚性材料,外面是绝缘材料,很薄的一层?可以试一下,软垫片打扭矩衰减很厉害。

网友:
把绝缘层换成刚性材料试试吧。

网友:
可以打点螺纹胶

网友:
|welkint发表于 09-17 19:57
谢谢魍者。像这种结构的话,下面是有多层垫片,可能会有蠕变。而且底下还有绝缘塑料件,应该是会有塑形形变,会影响重复扭矩。
魍者,你多次紧固的话,最后的重复扭矩能达到多少呢?

绝缘,这个属于特种要求了,要找相应的标准或者行业规定。如果是没有标准和规定的,要通过振动实验,指定自己的企业标准。

网友:
1.根据锁紧力矩锁紧,已经是理论紧固力矩的1.3倍;
2.锁螺丝 即便是力矩扳手也有误差(小于30%);
结论 只要松脱力矩 小于锁紧力矩30%以内 都是满足需求的;

网友:
用硬度高的绝缘垫片

网友:
直接将检验标准提高,保证产品最小的静态力矩大于产品要求的标准的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