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棒钻小孔问题

楼主(2020-09-17):
轴类零件,每批数量100件左右,要求三天交货;材料黄铜H62,成品外径φ12,长度140;两端有M10长30的外螺纹;要求在工件轴心钻φ3通孔(贯穿全长),孔壁粗糙度要求Ra6.3。工艺是先在数车加工外圆及螺纹;两端打中心孔;然后在立式加工中心钻φ3孔。现在有几个问题:1、钻孔时钻花易断  2、即使顺利钻穿,两头孔径不同心,偏移较大,最大偏移有0.3mm  3、孔壁粗糙度无法达到要求.  想过用电火花,但时间太慢了;目前先将孔钻至φ2-φ2.5,再用φ3钻,钻花不断了,但还是有偏移且粗糙度不行。大侠们有什么好办法,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先钻孔,再加工外圆应该可解决同心问题

网友:
用扁钻试试,很有可能是因为麻花钻的排削不好导致的得

网友:
多提钻头,解决排屑问题,还有机床主轴跳动要低

网友:
枪钻了解一下,解决深孔加工。

网友:
小孔加工,蚀刻工艺解决直径0.2mm小孔蚀刻加工问题时,必不可少的环节需要受到材料厚度的限制。

网友:
这种还不如采购,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