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油品牌求助

楼主(2020-09-17):
现在厂里的立加用的是北杉化工的切削油,基本每月要补充200L的几桶,开销大来,请教各位机加的大神有没有能替换的实惠点的切削油,谢谢了!

网友:
根据切削液的型号,再找其它的品牌,其实很有可能是采购成本过高

网友A:
告知坐标,我来帮你推荐。
另外,北杉在行业内,也只是中等水平,其价位也不是很高。想实惠,只能选择更小的品牌。消耗量大,需技术现场服务了,看选择的产品型号类型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知坐标,我来帮你推荐。
另外,北杉在行业内,也只是中等水平,其价位也不是很高。想实惠,只能选择更小 ...

在台州的哦,谢谢了

网友(点评):
哦哦!浙江滴朋友啊!入行这些,俺与浙江老板做点点小业务,不是亏本就是款难回,从未赚到过钱!

网友:
市场上最便宜的1-2元公斤的产品,基本上是亚钠类的,配合润滑剂,有的好一点的配合极压剂,清洗表面活性剂,主要是价格低,无其他优势。加工性能对粗坯件问题不大,但对操作工人的毒性很大。安全性的低成本切削液一般3-5块钱,对人体危害较小。

网友(点评):
你说滴是低低端滴全合成,不含油。同属金属加工液,与楼主用的切削油不是同一类产品。

网友B(2020-12-29):
自己调制,成本低,效率高,自主配方,内部推广效果很好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B:
自己调制,成本低,效率高,自主配方,内部推广效果很好

大侠能否开个贴分享一下

网友(2022-02-15):
你这个多少钱,我们用的是嘉实多的,IloCut 280是走心机用的,534是加工中心用的,200升的价钱差不多都是在4500左右一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