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做过桁架机械手的同学,你们做的桁架机械手最快速度能跑到多少

楼主(2020-09-17):
现在我做了一台3轴桁架抓20公斤的产品,Z轴提升速度1m/s,XY轴移动速度最快0.8m/s,敢问还有谁做过更快的吗?

网友:
离了行程谈速度,你就是在耍流氓

网友:
Z轴 最快 75KG做过 1.3M/S(行程800mm)    X-Y-   30M  10M (最快1.5M/S  ) 全进口配件 国产半年就完蛋。。
其实找个汽车行业有成熟机构了。应用了也多。缸体搬运 车架搬运 都有 。

网友A:
这是大力出奇迹的吧,只要个头大功率大就行了。我们从六十米的深坑提东西出来,传统门机觉得慢,我说加几十万进去,主梁换大两号,电机减速机加大,速度就上来了,有啥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力出奇迹的吧,只要个头大功率大就行了。我们从六十米的深坑提东西出来,传统门机觉得慢,我说加几十 ...

是这个道理,同时也要加强齿轮齿条的强度或尺寸

网友B:
做过,最快1.6M/S的。设计依据主要还是类比,使用的横梁立柱都是200*200的方管,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巧了,我现在做个方案就是类似的,怎么说呢,负载,加减速时间,机械结构容许扭矩,功率匹配,等等。

网友:
负载30KG,齿轮齿条 速度平均1M/S,超速1.5M/S  加工精度跟不上,噪音太大。设备隔壁几台日本坂东株式会社的,目测,能跑3M/S 全程加速跑的

网友:
速度跟不上  直接双头 或者双工位  把目标速度降低一半

网友:
负载多少决定了惯量的大小,从而影响了桁架机械手速度,常规来讲轻型桁架机械手的速度一般在18m/min;而重量在100KG以上的基本上速度在6m/min;具体的速度还需要根据具体的产品来决定。

网友:
最近也需要做这个,但是以前没经历过,想请教下这种机械手的运动轨迹怎样控制呢

网友C:
目前做过最快的X轴速度2m/s 加速4m/s^2 ,Y/Z轴1.5桁架.总行程19米 9轴联动 用的西门子数控系统控制的。已经正常运行1年了 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产生。国外的品牌现在很多都是这个速度起步了都。格劳博、古代尔,FFG等等 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

网友(2020-12-14):
这个速度跟你负载,行程以及梁的跨度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2021-05-01):
鸟哥,可以夹Vleyfa0635  最近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B:
做过,最快1.6M/S的。设计依据主要还是类比,使用的横梁立柱都是200*200的方管,你可以参考一下

跨距多大,柱间距多大

网友(2023-11-19):
引用 网友C:
目前做过最快的X轴速度2m/s 加速4m/s^2 ,Y/Z轴1.5桁架.总行程19米 9轴联动 用的西门子数控系统控制的。已 ...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