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型件(圆环开缝)

楼主(2020-09-17):
之前在论坛看到过大佬们发帖,后来一直没找到,现在我自己遇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圆环件开缝之后,变形会到一两个丝,
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这个问题呢?
材料是17-4或者ph13-8mo这种沉淀硬化不锈钢呢

网友A:
两端面的变形还是切口?圆环厚度,切口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面的变形还是切口?圆环厚度,切口多少?

我说的变形是指圆环变成了椭圆环,我现在做的圆环切面是梯形的,最大厚度有5mm左右吧,开缝的话估计在0.5mm左右~

网友:
零件结构考虑增加强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