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如何选购

楼主(2020-09-18):
  想买一个加工中心搞点外加工,新机器进口的比较贵,国产的偷工减料不敢买。二手的设备性价比高,而且刚开始活不多基本上够用。本人从事机器维修,但是没有修理过加工中心。是买一个很破烂的自己大修,还是买一个成色不错的呢,怎么做省钱?听说滚柱导轨的加工中心好,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品牌。我没有买过加工中心,懂得多的朋友们点播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湾湾的永进YCM系列,我们厂模具的CNC加工中心用这个牌子,就是贵

网友B:
海德曼的机床吧,现在的技术挖的是MAZAK的,使用效果很好,用了5年了,无报修、无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湾湾的永进YCM系列,我们厂模具的CNC加工中心用这个牌子,就是贵

滚柱导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德曼的机床吧,现在的技术挖的是MAZAK的,使用效果很好,用了5年了,无报修、无故障

你多少钱买的,配置 怎么样?

网友:
台湾品牌的二手机买来做加工还是不错的,最好是找到工厂在用的直接拉走,二手贩子翻新过的坑大

网友:
买个台湾的加工中心比较经济实惠,二手机水太深,不是老油条的话就不要试了,容易掉坑里

网友:
工件的几何形状和加工区域决定机型品种和大小。一般来讲回转体加工选用数控车床。
回转体带一些平面或槽的加工精度要求一般可以多次装夹完成的分别选用数控车和立式加工中心,而精度尤其是位置度要求高的产品应选用车削中心来完成。

网友:
你的代加工范围及精度是怎么定位?预算是多少?稍微好一点的去二手市场淘一台韩国斗山的卧室加工中心,性价比较高,太烂的你回去修要成本,修后的故障率浪费工时也不划算,建议买台稍好成色的

网友(2022-03-25):
省钱就是浪费钱的开始,真的,有一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