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花轴绘制,以及加工

楼主(2020-09-18):
求大佬,指导一下,这种辊用Sw怎么绘制?实际加工又怎么加工呢。

网友A:
滚花可做不了这种6角边球状凸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花可做不了这种6角边球状凸起。。。。。

我的意思是这跟轴是用来滚花别的东西的,不是说它是车窗滚花出来的哦。我就不太懂它咋加工出来的。

网友B:
中间外露的凸起部分是不是胶辊呀,即在中轴上套上塑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外露的凸起部分是不是胶辊呀,即在中轴上套上塑料件

不是,铝合金的。一体式的轴套

网友A:
阵列小球,尺寸合适,就能形成六角形球状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小球,尺寸合适,就能形成六角形球状物。

大佬方不方便把设计树截个图贴出来,想看看步骤,是先建基准面,旋转出小球,然后圆周阵列,再线性阵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阵列小球,尺寸合适,就能形成六角形球状物。

这种图建模建好了图纸上怎么标注制作呢?求教

网友(点评):
按建模的思路标注,比如球的直径,上下两个球之间的间距和角度,即把你的设计思路表示出来。 至于加工嘛,反正都是CNC,精雕机慢慢雕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方不方便把设计树截个图贴出来,想看看步骤,是先建基准面,旋转出小球,然后圆周阵列,再线性阵列? ...

楼主:
按照自己的想法大概试了一下,有没有加工大佬知道这东西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图建模建好了图纸上怎么标注制作呢?求教

浇铸能做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浇铸能做不?

浇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可能达不到要求,可能要用5轴才能做

网友:
模型可以先做六方面,再插入圆顶

网友:
模铸的,加工不出来

网友:
这种直接模具浇铸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