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高手了解这个线圈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0-09-18):
(图片)

网友:
只找到了安装尺寸图和参数,没有爆炸图之类的。另外意大利的网真的慢。

网友:
装配时是焊上去的,应该再加热除锡拆下来

网友:
你要加工碳刷位置的外圆表面,只有把整个转子拆下来上车床和磨床

楼主:
换向器拆卸不下来,轴承和端盖就拿不下来

网友:
冷热法?涨套法?暴力拆卸法?总有一种方法可以吧,看有没有配套工具,或者能承受多大损失

网友:
先把带圆孔的锁紧螺母拆下来,然后再想办法用拆轴承的那种拔子拆铜线圈部分

网友:
径向有没有顶紧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