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面刻度求教

楼主(2020-09-18):
图片是液压站的一个刻度表,这是温度表吗,有正常工作范围吗

网友:
油温和油面显示

网友:
液位计。标示的是液面高度和油温。

网友:
温度计好像坏了,只能当液位计了。这个液位计就不用看数字。

网友:
我感觉没坏,40摄氏度正常。因为液压油的标号是指40摄氏度时的运动粘度。所以工作在40摄氏度刚刚好。
液面,就没必要看刻度了。多一点少一点可能关系不大。但是一般设计的情况下,如果刻度表看不到油了,或者只能看到一点点,就需要补点油了。经常巡检如果发现液面下降的很快,那就要检查系统是否有泄露。

网友:
带温度计的液位计。

网友:
可以看温度和油的高度

网友:
可以增加一个温度变送器,实时检测油温,我们一般控制油温不超过60度。

网友:
这个温度计怕是不准吧,容易受液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