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讨教个问题

楼主(2020-09-18):
这个图纸标识有知道的请教了

网友A:
非加工面呀

网友B:
哪个标识?是指英文标识?

网友:
U吗?是直线度吧

网友:
是无缝钢管的标识?

网友:
问哪个标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加工面呀

u和左面指引线上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标识?是指英文标识?

是的,两边指引线所指英文和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加工面呀

是两边线所指英文和标识

网友:
管 材质Fe510  直径508壁厚40吧,位置度的u应该是软件不兼容问题.

网友C:
这是哪国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加工面呀

左面是管子?右面是?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国图纸??

就这个。谢谢 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国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标识?是指英文标识?

是的,左面是管子(),右面是跳动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