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dataManager组合软件 导出出错

楼主(2020-09-18):
标准件里面只要含有螺纹的打不开,也导不出,
 哪个大神指导下

网友A:
这类复杂的曲线和三角型面,导出时用IGS才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复杂的曲线和三角型面,导出时用IGS才更合适!

和导出格式没有关系。在软件里面只要是螺纹相关的零件就不会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