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漏油怎么解决

楼主(2020-09-18):
齿轮箱内压力过大,导致漏油现象怎么解决,齿轮箱有m8的透气螺栓

网友:
在减速机注油口设通气帽,当减速机运行时,减速机内外和大气相通,能平衡减速箱内压力。如果没有呼吸帽,箱体内压力大,会损坏油封。

网友(点评):
没那么简单,刚毕业那会也做过减速箱,半年左右 几乎都漏油 油封之类的冒出来 不知道加工精度 还是设计原因,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点评):
一家小厂 直接做了几百台 齿轮箱 半年批量漏油

网友:
都没说清楚是哪里漏油

网友:
可以增加密封垫的厚度。

网友:
密封垫的材质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压力过大漏油?压力怎么测的?轴承盖有没有回油孔?有没有阻塞?
我认为渗油是正常的,因为骨架油封就是要工作在润滑状态,要是没有油,分分钟给你磨烂。
如果压力 回油孔都没有问题的话,建议提高轴颈处的表面粗糙度。至3.2甚至更高。骨架油封装的时候,内圈抹黄油。盖要装中间,不能因为盖的重力耷拉。

网友:
既然知道是箱内压力过大导致的,泄压。

网友:
齿轮箱漏油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1、密封件损坏或装反导致接合面密封不严:
2、相对运动零件尺寸配合间隙过大,或是因为长期运动磨损使得间隙过大;
3、箱体铸件有气孔、砂眼等缺陷;
4、工作温度太高或润滑油粘度太低;
5、润滑油管变形或存在裂痕导致油管漏油。

网友:
解决漏油首先要看是哪点漏,为什么漏,才好对症下药

网友(2020-11-05):
以前在小规模减速机厂干过,基本砂眼漏油,用密封胶堵上,干后抹上腻子补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