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另存为PDF文件后,焊缝符号里面的虚线变成了实线?

楼主(2020-09-18):
这个是工程图里角焊缝下面有个虚线,另存PDF后虚线变为实线了,能不能解决?

网友A:
找可编辑的PDF软件,用键盘上的短横线补。或者在CAD里把重设虚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可编辑的PDF软件,用键盘上的短横线补。或者在CAD里把重设虚线试试。

我是SolidWorks软件,和CAD有什么关系,不要骗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SolidWorks软件,和CAD有什么关系,不要骗我

在solidworks里的线型设置里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olidworks里的线型设置里试试看,

没有看见相关设置

网友B:
下载PDF24用打印模式转PDF,你这种应该是另存为PDF才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PDF24用打印模式转PDF,你这种应该是另存为PDF才会出现

公司加密,不能用虚拟打印机

网友(点评):
那我也不知道了,之前我也遇到过,后来都用的虚拟打印解决问题,我们公司也有加密但不限制虚拟打印。因为你打印了PDF也还是加密的,不影响保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看见相关设置

线条样式的问题吧,安装目录有个Swlines.lin文件,在线条样式那导入一下(变成默认的)看看

网友(点评):
或者根据提示把间隔改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条样式的问题吧,安装目录有个Swlines.lin文件,在线条样式那导入一下(变成默认的)看看

软件里正常,转换PDF后,明显不是虚线了
你可以试试,有可能和单位加密有关系

楼主:
引用 楼主:
公司加密,不能用虚拟打印机

我们公司禁用了打印服务

网友:
线性的设置没有对应起来,导致它两头对不上,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2022-05-09):
请问一下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