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坡口焊表示方法

楼主(2020-09-18):
坡口焊要不要标注焊脚高度?另外这个焊缝直接用红色这样标注坡口焊不行吗?
非要搞坡口焊加角焊缝组合吗?

网友A:
我们一般是这样,焊高有要求的另加文字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是这样,焊高有要求的另加文字标注

我也是这样想的,那个坡口焊不也是多出一点吗?什么情况要再加那么一个角焊缝?

网友:
不加焊脚,焊缝强度不够。
增加一点焊脚,才能与钢板的强度匹配。
焊脚尺寸不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