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不会阀块设计?

楼主(2020-09-18):
在一般的液压系统中,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零件,它就是阀块,它的作用就是调节,在液压系统运行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油压情况来进行调节。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阀块是如何设计的吗?不同复杂程度的不同液压系统的设计,只是集成块的数量、安装元件的数量、集成块的大小不同,都是这一设计过程的多次循环往复。液压集成块本身是一个三维长方实体,按照液压传动原理和所安装的液压元件不同,在各个面上加工出相应的通油孔道以实现系统传动要求。下面小编就来讲讲设计的总体思路及具体流程,一起来看看吧。

阀块设计的总体思路:
  阀块设计的总体思路主要有明确安装内容、确定元件尺寸等等,下面是详细介绍。
  1、明确安装内容:确定阀块上具体要安装的阀。本系统选择的阀包括一个溢流阀、一个单向阀、一个电磁换向阀和一个节流阀等。
  2、确定元件尺寸:以10通径的孔为例,选定产品型号。
  3、对应的连通关系进行整理,确定连通关系。
  4、建立空间模型:设计一个长、宽、高尺寸合适的长方体,把六个阀的底板图按照空间位置分别投影在相应的视图上。最后确定各阀块位置为:例上面电磁换向阀;左面溢流阀;右边换向阀;后面单向阀等。
  5、确定空间模型以后,按照阀的实际尺寸及位置关系,初步确定集成块的总体尺寸。如果发现阀块的尺寸需要调整,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修改。
阀块的设计过程(三维建模为例):
  根据以上分析,设计的液压系统的阀块的步骤如下:
  1、查询及创建阀块主体
  首先通过所示的查询系统确定各个阀的底板尺寸,之后根据以上初步确定的连通关系确定阀块的整体尺寸。
  2、插入溢流阀的草图及螺纹孔和定位孔
  点击插入底板草图的菜单,则可以查询到以L1为基点的坐标形式的液压阀底板尺寸。根据液压原理图和查询到的两种形式的液压阀底板尺寸,确定右基准面上溢流阀上一点的位置,然后点击计算按钮,计算其他点的坐标,然后点击插入草图按钮并选择生成螺纹孔和定位销孔特征。
  3、插入电磁换向阀的草图及螺纹孔和定位孔特征
  由液压原理图可以知道,溢流阀的T口与电磁换向阀的T口相通,通过计算后的溢流阀T口的坐标,通过查询系统查询换向阀的尺寸坐标,确定电磁换向阀的T口的坐标,然后计算其他坐标,与溢流阀步骤相同插入电磁换向阀的草图。
  4、孔的连通
  溢流阀P要与进油口P口打通,这个时候溢流阀的P位置已经确定,所以进油口的P口的位置也基本确定。选择油口P的草图圆和溢流阀的P的草图圆,程序会判断是否需要打工艺孔,点击孔道连通按钮,则孔道生成。
  5、辅助功能的进行
  点击阀块或阀块上的一点或一面,然后点击透明性按钮,会发现阀块体的表面变为透明,把特征孔同面的设置为同一个颜色。这个时候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孔的通断情况。
  根据孔道连通要求,可以从3个方向进行剖切,可以看到剖切位置。经检验,满足连通关系要求,该通的孔都已经通,不通的不通,并且达到安全壁厚。并且不通的孔道达到了安全壁厚。
  6、从三维标准件库调用液压元件进行虚拟装配。
  7、在SolidWorks里为阀块创建2工程图。
  以上就是关于阀块设计的总体思路和具体的设计过程的介绍,大家如果不知道如果对阀块进行设计的话,可以参考上面的内容,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咨询我们。

网友:
阀块不是调节作用吧,应该是通道,油路

网友:
阀块设计最重要的是设计之前先分析各接口,管径和优化管路;阀块内的通道之间的壁厚最后要检查要验算下,尤其高压系统的。

网友:
只要弄通原理就好弄,阀块设计还是简单的。难的是油缸设计,我说的是大推力液压伺服缸。

网友:
早就专业化生产了,什么用户还要自己设计?

网友(点评):
用户的领导认为自己公司做阀块,比买人家成品便宜!(什么都不懂的认为认为技术很简单)

网友:
阀块的设计需要,专业的软件,这个掌握了,后面都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