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solidworks怎么画出下边照片中的件

楼主(2020-09-19):
下部类似漏斗,上部的正多边形接边怎么画不会了,各位大佬i,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圆锥实体,多边形切除,拔模,抽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锥实体,多边形切除,拔模,抽壳

方便发一个实体吗,我这边SW的版本是20的

网友:
锥台圆台建模之后抽壳,然后在锥台底面做多边形实体,再对多边形实体抽壳。

网友B:
这货挺厚也看不到焊缝,怎么加工的?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形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形状

人家下面是圆锥
不是多边形锥台,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挺厚也看不到焊缝,怎么加工的?

拉伸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下面是圆锥
不是多边形锥台,呵呵

只是想试一试用放样一步能不能画出来,下面是圆,就是没搞好有几条连接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形状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挺厚也看不到焊缝,怎么加工的?

模具件

楼主:
如果这个正多边形方向横向周圈,不是向上,需要怎么画呢

网友:
学习了,有空试画,看着简单实际建模要想想

网友:
分几步来画,上下截面草绘拉伸,其余曲面造型拉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正多边形方向横向周圈,不是向上,需要怎么画呢

那就是扫描放样了,,,,,

网友:
直接在钣金里冲压就可以了,成型工具

网友(2020-10-19):
这种太复杂了

网友:
还得提升自己,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