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组合焊缝标注

楼主(2020-09-20):
第一个图是别人的坡口焊和角焊缝组合焊缝标注,上下是有间隔的;我做的怎么上下连体?

网友A:
选择不同标准的焊接符号呢?比如JIS DIN AWS等等

楼主:
|flyfish15发表于 09-20 11:48选择不同标准的焊接符号呢?比如JIS DIN AWS等等

有可能,我现在用的GB

网友:
经常用还木注意这个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不同标准的焊接符号呢?比如JIS DIN AWS等等

还是不行,我做出来是这样,  和用哪个标准好像没有关系

网友:
标准时换一种标准试试看。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23 07:34标准时换一种标准试试看。
没有效果呀,大神你试试

网友(2021-09-27):
大神  想问问这么在坡口焊上方把角焊缝显示出来,之前都是直接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