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可以反装吗?

楼主(2020-09-20):
推力调心滚子轴承立式安装使用(轴线为竖直状态),正常安装为座圈在下边,可不可以反过来座圈在上?为什么?谢谢!!!微信13780236285

网友:
只要能正确方向的承受推力,保证同心度,我觉得可以,反正我反装使用过,调整了下轴肩。

网友: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结构,咋方便咋来,能调整间隙就行。

网友:
推力调心轴承没有正反装这一说,注意轴圈和座圈的配合都不要太紧,座圈用间隙配合就行。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可以的,只要座子上面能锁螺栓,正装倒装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你要查一下,厂家附的产品选型及安装目录了

楼主:
请问“远祥”,“座子上面能锁螺栓”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0-12-17):
推力调心轴承能不能水平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