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丝锥柄径

楼主(2020-09-20):
急需NPT丝锥柄部直径,百度半天找不见,手里有资料的兄弟给贴个表格,多谢

网友A:
任何一家的刀具厂丝锥样本,上面都有丝锥柄径尺寸,但是丝锥柄径标准不同,尺寸也不一样,比如JIS和DIN标准,所以你需要先判断你所使用的丝锥到底是哪个标准的,之后才能确定丝锥柄径尺寸。再不就直接测量你手中丝锥。

网友:
不行直接在网店找卖家要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家的刀具厂丝锥样本,上面都有丝锥柄径尺寸,但是丝锥柄径标准不同,尺寸也不一样,比如JIS和DIN标准 ...

新项目,之前没有,已在淘宝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