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实用电路问题

楼主(2020-09-20):
家里热水器插座是照片这样的,本来就是一个三孔插座,想改成一开三孔插座,用开关控制插座,CAD右边的图是我的想法,零线地线仍然按照原来的方法接在三孔零线地线接线柱上,然后上下两根火线直接连上,接出一根短线接在开关一个接线柱上,开关另一个接线柱用一根短线与三孔火线接线柱连接,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这样控制是可以的.但一开三孔插座的开关触点容量比较小,用于控制电热水器可能不耐用.

网友:
直接买 16A一开三孔插座

网友B:
你这是86开关盒?看看能不能装一个单相交流接触器进去。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整的话。20A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控制是可以的.但一开三孔插座的开关触点容量比较小,用于控制电热水器可能不耐用.

我之前是用漏电保护插头,今早还是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控制是可以的.但一开三孔插座的开关触点容量比较小,用于控制电热水器可能不耐用.

你说的对,我还是直接买个专用的漏电保护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86开关盒?看看能不能装一个单相交流接触器进去。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整的话。20A没问题了。

直接买漏电保护开关了,热水器功率太大

网友C:
为什么是双线?是串接的吗?下面还有接东西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双线?是串接的吗?下面还有接东西了吗?

浴室各种电器,照明,热吹风,女生的古怪玩意,blahblah

网友(点评):
这种接线方式隐患太大,你无法控制该接触点的电流和发热,如果线径满足的话,可按你画的将两根线接上然后抽出个头锡焊包好再接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双线?是串接的吗?下面还有接东西了吗?

串联那不就搞笑了吗,是并联,和插排一个道理

网友(点评):
串接,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即可。

网友:
为啥要这样?

网友:
家里用的插座买个三孔插座,别用接线倒,弄不好惹麻烦。

楼主:
不想总拔插热水器插头,打算直接用开关控制通断电,后来考虑到热水器功率太大就放弃这个想法了,最后决定老老实实的用漏电保护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浴室各种电器,照明,热吹风,女生的古怪玩意,blahblah

两种接法有本质区别,原来接线方式隐患太大,你无法控制该接触点的电流和发热(接触不良)。如果线径满足的话,可按你画的将两根线接上然后再抽出一个头,锡焊包好再接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接法有本质区别,原来接线方式隐患太大,你无法控制该接触点的电流和发热(接触不良)。如果线径满 ...

图片是漏电保护器,为什么烧坏的是零线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是漏电保护器,为什么烧坏的是零线头

你这个是插头里面的线和插针虚接了

网友D:
这是产品开发人员应该老早就要关注的问题。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问题,加个开关,但开关没有合适的。我是采取在停止加热时才关开关,这样总算10年没坏过.
现在用带触电保护器开关的86型面板插座是唯一的现成产品选择。要是以后有开发不带漏电保护器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产品开发人员应该老早就要关注的问题。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问题,加个开关,但开关没有合适的。我是采取 ...

我这个走线没法用漏电保护开关吧?如果接上开关就相当于串联了吧?我还是用漏电保护转换插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走线没法用漏电保护开关吧?如果接上开关就相当于串联了吧?我还是用漏电保护转换插头吧

可以的,使用86型带漏电保护器的三眼插座面板。

网友D:
是要选择这种,最好选名牌

网友:
昨天装的格力空气能,自带一个漏电开关,这玩意耗电大,插座不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要选择这种,最好选名牌

已经买漏点保护转换插头了,先用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漏点保护转换插头了,先用着吧

可以将就,寿命低点

网友:
占前排跟着老师学习

网友:
阿达大大

网友:
八十多法师asds是

网友:
阿萨是的

网友:
楼主注意用电安全,不要违规操作!

网友:
注意选用的规格和适用条件

网友:
有想法,还是得加空开,空开装的高高的,比花洒要高,再加个盖。
用个矿泉水瓶用玻璃胶粘墙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