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 这种钣金电柜盒能不能用一块板折弯成型 需要拆分成两件吗

楼主(2020-09-20):
加工方法是不是先折四个大面上几个小的折弯(如图蓝色位置)然后在折四个大面,最后焊件

网友:
先整体折弯左侧面+底面+右侧面,然后和顶面、底面一起焊接。

网友(点评):
要拆分三部分吗,整体应该可以折出来吧

网友:
一件过,有考虑不良率么?

网友(点评):
这个倒是没考虑,没在钣金厂待过有点遗憾,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U型折好之后再折两个侧边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调上模和下模的宽度 宽度和侧边一样长才可以折 就是调整宽度的时候比较麻烦对吗

网友A:
整体一次下料完全能达到,只是加工不太方便,一般分3块,U形+2端板

网友(点评):
噢,明白了 感谢

网友:
理论上完全可以。。。

但,实际上,得看你有多大的面子,得看你的供应商对精度的理解在什么程度。。。

网友(点评):
哦明白了 看来有时间还是得去钣金厂多跑跑

网友:
做工艺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基于可调配设备。

网友(点评):
噢 大概懂了

网友:
之前有看过类似的钣金箱子的折弯视频,是工厂直接的加工视频,视频当中的就是一块料流水线成型

网友:
原理上可以做,但是,这么大体积,在哪个设备能做?先看看给你们做加工的厂子能不能折?

网友:
这个可以有,先折蓝色小边,然后短边,最后长边,两个刀不同的进尺度,减少设备损耗。

网友:
钱给到位,不是问题,很简单的问题,100块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想着去花200来解决

网友:
可以做的,而且折起来也并不费事,装一把长度方向的刀就好了,先折短边。不过呢,这要看加工厂愿不愿意这么做,他们总喜欢四四方方的板材,主要是省料。这种盒子,数控折弯机可以控制在每个边的误差在0.3毫米。

网友(点评):
对呀 这样看装一次刀是可以折的!

网友:
看高度,太高要撞刀,折不到90°,一般的电器柜都可以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一次下料完全能达到,只是加工不太方便,一般分3块,U形+2端板

最好把需要压百叶窗的作为堵板,加工起来方便些

网友:
做钣金最重要的工艺,把这个理清楚,一切好办。。

网友:
考虑好搭边,还有焊接工艺孔。焊接边尽量选短边,减少焊接变形

网友(点评):
哦 这个细节确实应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