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标注在同一个被测要素,它们之间是位置公差值大于形状公差值吗?

楼主(2020-09-20):
大家好!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标注在同一个被测要素,它们之间是位置公差值大于形状公差值吗?谢谢!

网友:
应该是形状公差小于位置公差,此处形状公差作用是加严位置公差,更加严格的控制形状。推荐个app(iGPS公差帮),这个讲解的很全面

网友:
形状公差必须小于方向公差,方向公差必须小于位置公差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同一个被测要素,那么确实是位置公差要大于形状公差,比如一个平面的位置度(默认提取方式)一定大于它的平面度。
但是,经常有人会分不清被测要素,比如一个孔的位置度和它的圆柱度之间就没有关系,位置度完全可以大于圆柱度,这是因为位置度的被测要素是孔的中心线,而圆柱度的被测要素是孔的轮廓面,这个一定要注意分清楚。

网友:
位置公差比形状公差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