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的问题

楼主(2020-09-21):
如图所示:
主动小齿轮电机带制动器,传动停止时可以准确停止,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可以大齿轮可以旋转晃动,电机也检测到脉冲。会不会是因为齿轮中心距没有保证引起的?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制动应该制动大齿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动应该制动大齿轮吧

制动小齿轮来制动大齿轮

网友(点评):
大齿轮转动惯量大,应该制动大齿轮。

网友B:
制动力太小了作用在大齿轮上

网友:
这断句是怎么断的,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动力太小了作用在大齿轮上

这是空载情况下的制动,然后在小齿轮另外一侧有电磁制动器,相当于有两个制动器来制动。

网友:
建议制动小齿轮,相对成本底,

网友:
大齿轮可以晃动可能是中心距大的原因,但是检测到脉冲就是制动有问题了.

网友:
制动小齿轮大齿轮微小晃动是正常的,齿轮间隙的原因

网友(点评):
对 一般都是有齿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