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标注的意思是?

楼主(2020-09-21):
初来乍到,想问问这样标注的意思。麻烦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这个是钣金件展开图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折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是钣金件展开图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折弯线

明白   是不是上下就代表是向上下折弯的意思?R就是折弯角度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   是不是上下就代表是向上下折弯的意思?R就是折弯角度的意思?

下代表折的方向是从纸面向里往纸面向外折,这时候需要把按图纸尺寸切好的料翻个面再放到剪板机上。一般最好标上折,这样切出料来可以直接放到剪板机上不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代表折的方向是从纸面向里往纸面向外折,这时候需要把按图纸尺寸切好的料翻个面再放到剪板机上。一般最 ...

明白明白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代表折的方向是从纸面向里往纸面向外折,这时候需要把按图纸尺寸切好的料翻个面再放到剪板机上。一般最 ...

不是剪板机,应该是折弯机吧。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之前都是标注折弯外包尺寸、折弯角度就行。换了家外协厂,需要标出折弯线位置,他们就按照折弯线来折,出问题了就是折弯线不准导致的

网友(点评):
对于这种无理的要求,我是不会赞同的。我只标注我折弯后零件的尺寸,至于你怎么折,在哪个位置折,这是你制作时该考虑的问题,与我无关。

网友:
这种图纸最容易出错,给下面看要不就是展开图,没有这个折弯线的,要不就是正常的三视图,最多加个轴测图,弄个不三不四的人家还得想想怎么折弯

网友:
这个图是展开,也不加任何文字说明吗?

网友:
钣金那块很多标准,机械这边边是不怎么看得懂得!

网友D:
钣金展开图,中间的虚线是软件自动生成的折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钣金展开图,中间的虚线是软件自动生成的折弯线。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剪板机,应该是折弯机吧。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之前都是标注折弯外包尺寸、折弯角度就行。换了家外协 ...

是这样的,每个厂家的折弯系数都有一些区别的